[求助] 弱问:LVS用来v2lvs的verilog netlist是哪来的?

楼主(2011-06-16):
P&R export 出来的verilog netlist,还是synthesis出来的verilog netlist?用后者做可以吗?

谢谢。

网友:
用的P&R export的netlist做

网友:
不能有synthesis出来的verilog netlist做最终的LVS
至于为什么,自己想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1-07-16):
同意3楼

网友(2012-12-06):
不是这个,做LVS 的要用PR最后save/netlist/ file.v  然后用这个.V file 转

网友(2013-06-01):
回复 网友A:

   求怎么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