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加dummy TCD 的问题

楼主(2011-06-16):
在40nm process中需要加TCD,
For better PO CDU control , it is important to place the dummy TCD cell within chip uniformly – at least 1 dummy TCD by a 2x2 mm2 window.
请问有哪位牛人以前做过这个,insert 它的时候就当block来加吗~

网友(2021-01-25):
mark一下,想知道dummy TCD是什么

网友(2021-07-09):
我也想问问说的TCD process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21-11-22):
TCD就是专门设计在chip里面对CD进行monitor的一个小block,一般可以以dummy的形式按一定的规则insert进去

网友:
TCD= test critical dimension? 是为了monitor工艺CD 稳定性的,可以当作dummy一样的按照一定规则insert进去。跟你插decap等physical cell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