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encounter中cutCoreRow命令 什么意思

楼主(2011-06-16):
在encounter中做power planing中add rings这一步,manul上说需要cutCoreRow执行,“在宏周围削减标准的单元行。只要发生一个floorplan的改变,这一行就会被削减掉,使用cutCoreRow命令削减基于布局障碍的单元行。 ”我不怎么明白cutCoreRow是干嘛用的?哪位大神知道吗?

网友:
顾名思义,就是去掉core row。这样就彻底防止标准单元放在那里了

网友(2011-07-19):
那与加“placement blockage”是不是一个效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Cut掉这部分的Row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以前向我的同事们请教过这个问题,他们告诉我说是为了保证挨着Macro在制造过程中不会做坏掉,但是挨着Macro的垂直方向上已经+了EndCap了啊。

网友:
place block 不放cell但是放filler cut以后filler也不放

网友:
cutrow 是比较安全的placement blockage 方法,

就是说不需要画blockage了,因为没有row, 怎么加也加不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