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验证中常用到的perl命令有哪些

楼主(2011-06-16):
脚本可以提高验证平台的自动化程度,我是perl初学者,不知道重点学习哪些命令,各位前辈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perl属于提高效率的工具,ASIC前端设计和验证中需要很多文本修改及环境搭建(比如说目录,文件操作,和一些流程),这些工作可以用perl去实现自动化,提高效率,不能说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要在实践中积累

网友:
这个得从头学习

网友:
沒有高手來回答啊~

网友:
具体的命令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有的只是语法和需要使用的perl模块,关键看你想如何用,用再哪里,我例举一下自己在项目验证工作中用在哪些地方:
一、验证环境自动化架构使用perl脚本编写,主要是自动创建目录结构,自动获取dut代码和验证平台,生成项目的配置文件,做到一键搞定,直接进入work目录就可以运行。
二、run脚本用perl编写,做法类似vcs、irun那样的命令。
三、为了方便rtl仿真和后端,dut都会有一个统一的文件列表,细化到每个模块,这个列表不能使用绝对路径或相对路径,要随不同环境得到解析,而且要兼顾rtl、fpga、asic,以及是否需要加上ip文件等等,这个列表的解析也是使用perl编写的脚本。
四、用于编写验证用例。
五、用于分析运行结果。
六、比较常用的是perl的命令行操作,简短精悍,结合perl的正则表达式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特别适合批量修改文件等,这个我自己总结了一篇文章,可以参考这个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4bf2bf0100lidf.html
七、像vcs语法检查、nlint检查、spyglass检查,本人也使用perl脚本进行自动化。
八、大点的项目通常会有很多ram/fifo,通常使用excel表格进行统计、统一管理,然后使用perl脚本根据给定模板文件统一生成这些ram/fifo仿真模型。
九、此外还使用perl编写了许多很小的应用,像结合gvim的一些应用,一些类似linux的find命令的脚本,自己觉得如何用起来方便顺手就去编写。
很多应用代码都在公司不能弄出来,不然可以给你借鉴下,如果有可能以后贴到这里或者本人blog上。
目前想到的就这些,总之能用机器代替的,能偷懒的地方我一般都使用perl脚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得不错,可否具体些。

网友:
perl 主要是用来方便自动化的

网友(2011-10-17):
回复 网友A:

   perl确实很有用,正在学习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经验~~

网友:
perl是强大的东西,好好学吧

买本 Learning Perl 5th edition,   博大精深的东西

网友:
我只用过一些简单的,比如启动仿真,调用代码,弹出用户界面,每次仿真删除上次生成的一些用不着的文件,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学习啊。。。

网友:
具体的命令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有的只是语法和需要使用的perl模块,关键看你想如何用,用再哪里,我例举一下 ...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2-02-03):
为什么学呢?
你只需要尝试写两个脚本就会用了。
大胆地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

网友:
Yes.. You are right !!!

网友:
膜拜贴中高人,受教了

网友:
xue xi zhong      h

网友(2012-10-19):
开始学习,试着应用

网友(2013-01-24):
回复 网友A:

    高手~~

网友(2013-03-16):
正则表达式

网友:
确实,劝你还是认真的学习下,先入下门,估计几个小时,而后在实践中再补充即可,

网友:
用脚本主要就是为了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减少重复性的劳动,都是最基本的perl命令~

网友(2014-12-26):
关键不知道怎么用,没写过什么脚本

网友(2016-11-22):
等级不够,看不到高人的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