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jitter 与 PLL 分频有大多关系?

楼主(2011-06-16):
举个例子, 如果给一个数字电路提供600Mhz clock, 那么PLL是设计成 1.2GHz 然后 2 分频, 还是设计成 2.4GHz 然后 4 分频好呢?

谢谢大大。

网友:
jitter和分频理论上没什么关系,这和相位噪声往下除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上厕所的故事,到底是用1层的手纸还是2层or3、4层,最终的目的都是把屁股嚓干净,。所以用几层取决于是正常还是拉稀或者痔疮还有就是手纸是要钱的

网友(点评):
you mean your pll is shit?

楼主:
大大,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jitter完全取决于PLL的好与坏了,跟几分频无任何内在关联?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论上,从除法器链路上任何出来的jitter都是一样的。当然前提是说理论,你懂得

网友:
分频越大对JITTER影响越严重。不过单纯考虑VCO的噪声的话,如果1.2G和2.4G的输出噪声一样,那么2.4G的分4(20lgN)分频噪声要小些,不过实际上2.4G的输出噪声增加量远远大于1.2G输出的6DB。所以还是选用1.2G的输出,2分频。一般来说,分频越多,在分频器输出端引入的噪声也越多,不过这个量可以忽略不计了。不过它要给你的PLL输出引入确定性噪声即我们说的spur,要看你对spur要求了。

网友(2011-09-13):
深奥的东东,了解为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频后点频相位噪声的性能会提高,但积分出来的rms jitter,如果用秒来作单位的话,是不会变的,输入抖动是多少ps,输出还是会有多少ps的抖动,只会多不会少(分频器会引入)。直觉上讲也是正确,分频器的输出沿是输入沿触发的,输入沿抖多少,输出沿自然也抖多少。只是分频后,同样的抖动所占的一个周期中的份量小了,所以点频相位噪声会变好,但抖动的绝对值(单位s)是不变的(或变差)。
    至于要不要做高频再分下来,这除了相噪外还得考虑面积,功耗,速度等,频率高的VCO可能面积小一点,如果工艺可轻而易举的承受,做高也没什么不好。高频分下来的PLL和直接低频的PLL哪个相噪好,还真不好说,我倒是没做出来比较过。

网友(2022-01-29):
感谢7楼的分析,保存了

网友:
可以收费把你解决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