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IO bank电平

楼主(2011-06-16):
请教各位:FPGA的某个bank,硬件上vcco=3.3v,是不是代表整个bank的管脚电平标准就是3.3v了,在约束中做IOSTANDARD = LVCOMS18约束也是不管用了,输出也是3.3v的标准了?

网友: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bank只允许一种电平标准

网友:
IO电平应该是软硬结合来设定的,如果实际接的IO电源电压是1.8V,不可能通过软件上设置的约束改成3.3V电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硬件是3.3V就可以通过软件设置成为1.8V吗?

网友:
不可以,硬件IO电平定下来,那么必须将IO约束成该电平形式

网友:
IO 是可以配置的,一般的,FPGA的IO可以支持多种IO点评标准,并非硬件指定的。

网友:
不同意楼上的说法,FPGA板在原理图期间就已经将各个Bank电平定下来了,这也就决定了在实际使用FPGA时各个Bank的IO电平是必须根据硬件指定的设置,当然对于都是3.3V时,你可以使用TTL或CMOS都没有问题,你能在IO Bank电平为3.3V时使用SSTL1.2的IO设置吗?答案当然是不行的。IO电平是可以配置的,但那不能说明IO电平可以随便配置,这会引起FPGA工作不正常的问题。

网友:
每个BANK可以使用多重电平,但是这些电平所对应的电压值必须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FPGA为BGA封装,贴片,一般如果没有引出测试点来是不好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