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merge几个不同的def

楼主(2011-06-16):
如何merge几个不同的def,然后提取一个spef做sta。
而不是用几个不同的spef做sign off sta。请问谁有个这样的使用经验?请指教了,谢谢

网友:
写个脚本吧,最简单的办法, perl来搞定。

网友:
这个绝对不是简单地把几个DEF按照NET,COMPONENT等项目放在一起就得了的事情。如果有几条wire分别属于不同的DEF,合并后变为一条的情况,你怎么处理?

Cadence提供这个linux命令mergedef

网友:
mergedef的文件我刚才找了一下,好像没找到。请陈老大赐教,在哪儿能找到。

网友:
在EDI或者SOCE的
....../cadence/edi/tools/bin/mergedef

楼主:
多谢了
不过我最近在EDI 9.1的partition里找到了操作的指令,

不知道和陈老大说的mergedef是不是一回事,明天查查(最好是一回事,不然就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