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外企面试中没回答上的问题,跪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06-16):
一个运放ac仿真是稳定的,tran分析时不稳定,主要是哪些因素引起的,可采用哪些方法使其稳定?

以前仿真时没碰到这样的问题,跪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有人问过,坐等解答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一个可能原因是相位裕量不够
tran分析时,需要一段时间后再稳定。

增加相位裕量应该是可行的办法。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可能就是这个运放结构本身特殊。
通常没遇到过

网友:
一个可能原因是相位裕量不够
tran分析时,需要一段时间后再稳定。

增加相位裕量应该是可行的办法。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可能就是这个运放结构本身特殊。
通常没遇到过,
需要针对实际情况,再做改进

网友:
AC时工作点设置不对?不能小信号等效,要大信号区考虑?

网友:
同事说以tran的结果为准

网友:
Razavi书中文版低291页给出了解释,写的很详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LS不错,看书够细致,谢谢,

网友:
这种现象真的很少见哦,不会是你做tran的时候小信号加得太大了影响到静态工作点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就是厉害人物了!

网友:
强,看书够仔细,大信号要相信瞬态!
回复 网友A:

网友:
哪个外企,问这么不靠谱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原因:
1.相位裕度不够,在仿瞬态仿真是要等较长时间才能稳定下来。所以如果瞬态仿真时间不够的话,可能观察到的波形是不稳地的波形。
2.AC仿真的直流工作点跟瞬态仿真的不一样,这样得到的仿真结果也会不一致。

网友:
7楼威武

网友:
这个主要是理解AC仿真与tran仿真的主要区别,ac是小信号稳定以后,在静态工作点附件的小信号分析,但tran仿真则可能信号影响下电路不在稳定状态,静态工作点附近。。。这样仿真出来是有区别的。。。。。。。

网友:
线路没办法收敛到你要的AC工作点,自然不稳定,是瞬态为标准,查找大信号问题,解决后再分析小信号,缺一不可!

网友:
长见识,多看书啊

网友B:
一个可能原因是相位裕量不够
tran分析时,需要一段时间后再稳定。

增加相位裕量应该是可行的办法。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可能就是这个运放结构本身特殊。
通常没遇到过,
需要针对实际情况,再做改进

同意这个看法,有时候相位裕度和系统稳定性的表现相差大,如果是很小的阶跃(例如1mV)出现震荡, 可以加强补偿,提高相位裕度

如果如论坛上有些朋友说过的现象,由于大信号非线性出现的震荡,我想对于稳定性来说应该没关系

网友:
    "由于大信号非线性出现的震荡,我想对于稳定性来说应该没关系"

======????? 怎么会这样????,难道实际应用中不会出现大信号???

楼主:
7楼的兄弟看书确实够仔细,佩服啊~~~
Razavi书上说到的原因是偏置电流,偏置电压的偏离导致这种现象,原因知道了,可是如何debug bias current,bias voltage才能使tran分析时电路稳定呢?

PS:不是相位裕度不够,这个面试官反复给我强调过,前提就是相位裕度足够但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7楼的兄弟看书确实够仔细,佩服啊~~~
Razavi书上说到的原因是偏置电流,偏置电压的偏离导致这种现象,原 ...
引用 楼主:

    用tran看看就OK了。

网友:
面试的人有说是什么电路么? 震荡在什么频率? 是运放的环路频率么?  这种问题太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请教下你说的tran分析中加阶跃信号的方式,是加一个vpwl信号吗?加在哪里?谢谢

网友:
学习了,多加强理论学习才是王道!!!

网友:
问题有些泛泛。小信号分析稳定意味着在一定偏置下做小信号分析时相位裕度(或增益裕度)是够的,但问题是在做tran分析时,特别是上电(或者有大的阶跃信号)时,电路的工作点与AC分析时不一样,因为系统有可能不稳定。

网友:
不同意!大信号下电路没法工作,这就是个失败的电路。

同意这个看法,有时候相位裕度和系统稳定性的表现相差大,如果是很小的阶跃(例如1mV)出现震荡, 可以加 ...
引用 网友B:

网友:
通常AC分析稳定性是在固定偏置的条件下进行的。然而在瞬态下,有可能opamp中器件偏离的工作点,这样一来,AC分析所得到的极零点位置就会有所变化,即使AC相位裕度很好,Tran响应也可能有较大程度的震荡。
所以说,考虑频响和瞬态的关系时,一定要考虑工作点。

网友:
首先不稳定是指什么样的不稳定,是有过冲还是震荡了?
其实AC仿真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的?闭环是怎么断开的?

网友:
    我感觉问题在于AC仿真是小信号建模,所以不会影响到静态工作点,所以通过补偿建立的系统稳定也不会被打破;但是在tran仿真时,是大信号工作模型,如果小信号相位裕度足够的话,那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大信号情况下原来的静态工作点被打破,因此会出现非线性转换问题,零极点也开始发生变化,最终会发生楼主所说的震荡问题。
    请大牛指点……

网友:
提高opa各个管子的电压余度是不是好些

网友:
有强人在,学习了

网友:
经典好书 多谢分享

网友:
.AC只是一個操作點的模擬,AC穩定只代表在那個操作點上是穩定的,像是PM>45之類,
但是在跑.tran的時候,電路上各個操作點事實上是會變動的,所以我建議你檢查一下每一點的電壓是不是跟你設計的一樣,我想操作點可能跑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不过没有人深入分析这种非线性行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nonlinear effect.

for conditional stable circuit, following phenomena might cause stability problem.

Slew,
output linear range larger than input linear range of next stage

unconditional stable circuit.
some transient effect shut down of severely change DC op, e.g. ahuja compensation

网友:
    ahuja补偿还有这问题啊,给仔细讲讲。。。

网友:
一个运放ac仿真是稳定的,tran分析时不稳定,主要是哪些因素引起的,可采用哪些方法使其稳定?

以前仿真 ...
引用 楼主:

    AC仿真的时候是静态,不会影响Q点;TRAN仿真是影响静态工作点的,所以你的实际频率响应和零极点是会发生变化的;实际以TRAN为准。

楼主:
回复  sunyangmn

nonlinear effect.

for conditional stable circuit, following phenomena might c ...
引用 网友D:

原因知道了,可是如何debug或者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使该opamp在大阶跃信号激励下也能稳定呢?

网友:
哪个外企,问这么不靠谱的问题。。。
引用 网友E:

      教科书上的理论只是引导入门,在项目研发过程中,能够让你把握大方向的正确。然而工程中的更多细节需要考虑各种情况,有些是通过经验积累获得的。不仅仅需要我们懂得小信号分析,还应该结合应用条件。企业问这个问题,一方面是要考察对概念的理解深度,另一方面也是要考察学生的实践意识。

网友E:
教科书上的理论只是引导入门,在项目研发过程中,能够让你把握大方向的正确。然而工程中的更多 ...
引用 网友F:

    呵呵,受教育了。。还要在企业加强锻炼呵。
我只是觉得这问题太模糊不清了,模拟电路很多问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不说什么样的电路,有忽攸人的嫌疑。

网友:
面试官可能并不指望能得到一个完整全面的回答,能结合理论和自己的理解展示良好的思维方式和分析解决问题的态度就很好了。

网友:
.ac  .dc 都是算電路
和 .tran 實際跑會有差 ..

有一方法是 使用 tran + noise 看是否會穩 ..

网友(2011-07-17):
学了一点。。。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小信号加得太大了影响到静态工作点

网友:
Due to ac simulation is just a point' ac PM under one dc point  biasing. it can not mean other continious poins have the PM>0.

it's a easy question

网友(2012-11-22):
回复 网友G:

    正确,所以AC仿真完后,都要看时域,确保稳定了,说明运放OK

网友:
看书还是不够仔细啊

网友:
当年老外没少问我这个问题,结合我的工程经验和老外的资深经验,我们有几个共识:
1)你所谓的环路是大环路,就是显而易见的环路去分析相位欲度,OK!如果这时候小环路,比如LDO的大环路分析,大家都没问题,但是限流里面的小环路呢?这个也是控制POWERMOS的Gate,同样是反馈。由小环路引起的不稳定貌似很少有人关注。
2)相位欲度的考虑,疑问:如果相位欲度有90度,会振荡吗?答案是,会的!因为很少有人从奈奎斯特原理分析根轨迹图,增益欲度造成振荡的案例经常发生!
3)地弹和电源电压轨的高频毛刺耦合到环路中是否会引起振荡呢?做过大功率DCDC的朋友应该知道,Power VIN和Signal VIN的区分,以及Power GND,Signal GND的区分到底处于什么考虑?Bonding电感贡献太大,di/dt效应造成的问题相当严重。
综上所述,只看相位欲度完全不足以考量一个环路系统是否稳定,所以大家只看Tran.貌似对于EDA的依赖很强烈了,如果同样一个电路Spectre和Hspice仿真结果不一致怎么办?多角度看问题,可以得到不同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H:

    楼上强人!

网友:
回复 网友H:

   关于您说的第一点,昨天看LDO论文刚刚有点体会,并且拿原来做的bandgap试了下。第二点在做three-stage amplifier中已经意识到了,复极点近似在GBW外常会出现peaking,damping factor控制不合理的话gain-margin常常不满足。第三点还没想明白,只是知道在RF中sub和source常常不是接在一起。

网友:
回复 网友I:

    RF中的NMOS,若Sub不直接接Source是有考虑的,背栅同样具备放大能力,降低噪声考虑单独接一个干净的低电位。

网友:
doublets 导致建立时间延长或者conjugate poles 的谐振峰

网友:
回复 网友H:

   谢大神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H:

   论文中见过衬底输入的low supply voltage amplifier,不过没联想到RF中。多谢!

网友:
前半部分的问题各位大神已解释得很清楚了,但是面试官的另一个问题还请大神们解答啊——“怎样使电路稳定”?

网友:
考虑一个系统是否稳定不能只看相位裕度,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参数就是幅值裕度,当相位裕度满足时如果幅值裕度很小同样会造成系统不稳定。自动控制理论书上有一些解释……至于如何使系统稳定,需要相位裕度和幅值裕度都要满足一定的量才是一个稳定的系统

网友:
不少精彩言论,学习了。

网友:
上周刚学到相位裕度,真是看出差距来了!!!!掌握还是不深啊!!!!

网友:
这个问题同意遇到,标记一下。

网友(2012-12-24):
回复 网友A:

    八楼牛逼,这书看得出身入化了。

网友(2013-02-10):
回复 网友H:
当年老外没少问我这个问题,结合我的工程经验和老外的资深经验,我们有几个共识:
1)你所谓的环路是大环路,就是显而易见的环路去分析相位欲度,OK!如果这时候小环路,比如LDO的大环路分析,大家都没问题,但是限流里面的小环路呢?这个也是控制POWERMOS的Gate,同样是反馈。由小环路引起的不稳定貌似很少有人关注。
2)相位欲度的考虑,疑问:如果相位欲度有90度,会振荡吗?答案是,会的!因为很少有人从奈奎斯特原理分析根轨迹图,增益欲度造成振荡的案例经常发生!
3)地弹和电源电压轨的高频毛刺耦合到环路中是否会引起振荡呢?做过大功率DCDC的朋友应该知道,Power VIN和Signal VIN的区分,以及Power GND,Signal GND的区分到底处于什么考虑?Bonding电感贡献太大,di/dt效应造成的问题相当严重。
综上所述,只看相位欲度完全不足以考量一个环路系统是否稳定,所以大家只看Tran.貌似对于EDA的依赖很强烈了,如果同样一个电路Spectre和Hspice仿真结果不一致怎么办?多角度看问题,可以得到不同答案。

对于你的几点意见,我对2)3)有不同的看法
2) 你的意思是相位裕度大时会导致振荡吗? 这不一定啊,我认为如果奈奎斯特原理分析电路不会振荡,而大信号时DC没有与小信号有明显区别的话,小信号AC裕度够,大信号应该不会振荡的。
3)这个说的是ringing, 而不是oscillate.

我认为如果小信号裕度够,而大信号振荡的话,应该是查一查大信号时DC工作点倒底是多少。
个人见解,欢迎拍砖。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AC是小信号分析,你做tran的时候碰到大信号的时候完全有可能是不稳定的

网友:
你跑AC的點可能不是worst case

网友:
ac 是小信号分析,tran 是大信号。有可能是大信号影响了静态工作点,导致动态不稳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总结如下:
1. ac仿真设置的不对,或者使用大的L、C断开环路的影响导致AC结果不准确
2. ac环路断开的位置不正确,导致仿真结果是不准确或者是错误的
3. tran和ac的直流工作点不一样
4. 电路里面有非线性元件(或者工作在大的非线性状态),例如mos线性电阻或mos电容,导致ac和tran的仿真结果不一致。 因为ac仿真是固定在某一个dc工作点上的,器件参数是不会变化的,而tran仿真比较接近真实的环境,器件的工作状态是变化的,也是非线性的(ac是线性化的)。

总之,如果仿真本身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ac仿真的一些devices的工作状态和tran仿真的状态是不一致的。
   tran仿真时,mos的电压会变化,其gm、rout、Cgs、Cds、Cbs...都是变化的,ac仿真中这些是不会变化的(小信号),结果可想而知了

网友:
说得很好,不错,学习了。

网友:
small signal and large signal analysis is different.
different biasing ......

网友:
高手很多呀,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大牛
    第二 三点有体会,第一点看来还要做具体电路中才能真正理解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增益裕度不足会怎样?

网友(2013-03-12):
回复 网友J:

    曾经遇到过的gain margin不够的情况,瞬态仿真输出电压有很小的周期性三角波,怀疑是仿真工具精度的问题,没有在意。
流片回来测试发现有周期性正弦波,LDO振荡。

网友:
回复 网友H:

实际上如果简单系统,相位裕度是可以确定系统的稳定性,而比较复杂的系统(有更多的ZERO和POLE)单单相位裕度是不充分的,有时会发现增益裕度同等重要。
AC分析只是简化的线性模型,如果实际工作状态有差别,可能AC结果会不可靠(分析所依赖的前提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刻舟求剑”讲的就是这种情形)。TRAN分析更实际些,尽管有些方面没有AC那么方便。如果两种分析结果有差别时,TRAN分析应该会更靠谱些。 BTW,工具只是辅助手段,帮助人们认识和改进设计而已。具体情况的准确判断,还是需要对电路本身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否则“盲目”相信仿真,还是存在风险的。

网友:
AC和TRAN不是充要条件的关系,AC稳定TRAN并不一定稳定,TRAN稳定AC一定是稳定的,AC的稳定是有一定条件的----就是工作点稳定,如果TRAN时工作点已经飘离,那么肯定不稳定,此时一味增加AC的相位裕度有可能也无济于事,把精力主要放在工作点的稳定上来吧?是在不行估计你的电路结构需要再考虑了.

网友(2014-06-20):
基本事实应经明朗:
  1. AC本身就是抽象理论分析,它依赖一个直流工作点。
  2. Tran分析就是实际情况了,它的直流是变化的。
  3. 如果瞬态震荡,AC稳定,那就要两者联系来看,AC可以遍历TRAN的直流,肯定那抓出来问题的实质!

网友:
回复 网友H:
学习了   怒赞

网友(2014-09-20):
回复 网友A:

厉害,佩服!!

网友:
都是大牛,学习了

网友(2015-03-11):
阿啊阿啊啊

网友:
一個系統的穩定度:暫態和穩態
Ac 是穩定的表示PM >0且穩帶實是穩定的
tran時不穩定表示damping factor太小<0.7,上下擺幅過大

网友(2015-04-29):
当年老外没少问我这个问题,结合我的工程经验和老外的资深经验,我们有几个共识:
1)你所谓的环路是大环路 ...
引用 网友H:

   版主果然厉害呀

网友:
我感觉问题在于AC仿真是小信号建模,所以不会影响到静态工作点,所以通过补偿建立的系统稳定也不 ...
引用 网友K:

   我也觉得是这样   仿真软件的AC仿真是在计算好直流工作点之后的交流仿真,仿真的时候即使交流信号给1000V,最后也可以得到增益带宽的特性,仿真软件就根本不管你交流信号是不是合理的,只是在计算好的传输函数上给你算出一个结果。但是瞬态仿真就应该不一样了吧,会实际考虑大信号小信号对直流工作点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