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环形振荡器的问题

楼主(2011-06-17):
用Spartaniii可以实现环形振荡器吗? XC3S400

我拷贝了网上的一个例子,下载进去,没啥反应。

这种自震荡的东西能仿真吗?

在fpga里实现环形振荡器,有什么起振条件吗?还有,看例子里使用LUT,延迟是固定的吗?不明白为啥不直接用与门或非门实现?!

网友:
可以的了,不过你得用fpga的primitive写源代码,也就是别让综合工具把你的非门之类的东西优化掉。

我用altera的 DE2试过,cyclone ii的片子,用了一堆lcell和一个与非逻辑,可以振起来,理论上讲这种延时是随PVT变化的,根据我测的结果,常温下1个lcell的延时为500ps左右,外部条件不变的话没看出延时有多大变化,当然,我只让它振很短的时间了,1us以下。

为啥不直接用与门或非门实现? 因为FPGA基本单元是lut,不是逻辑门。

网友:
为啥要用这个做环形振荡器啊,有必要吗

网友:
是变态了点,不过具体应用是千奇百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