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怎么保存制定节点的电压

楼主(2011-06-17):
我用的是linux版本的hspice2010,想请问一下各位牛人,怎么在tr0文件中保存制定节点的tran电压

网友:
.option probe
.probe tran v(net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查了好多文献,众说纷纭,呵呵

网友:
呵呵 看一下hspice manual 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2011-10-11):
请问hspice可以只保存几个节点的电压吗,其余的不保存。
因为电路太大了。

网友(2016-09-04):
回复 网友A:
刚试了一下,还真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