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有关固态继电器的知识

楼主(2011-06-17):
固态继电器按其适用的输出负载电源的种类分为直流固态继电器和交流固态继电器,按开关类型分为单相、双路、三相,按工作方式分为零控和随机控,按输出器件的不同分为普通型和增强型,按控制电压类型分为直流和交流控制,按用途分为常用型和专用型。同时,根据电压的高低、负载电流的大小分成很多的品种:

1、控制电压范围: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能使用固态继电器正常工作的施加到输入端的电压范围。阻性输入型输入电压范围一般为4-16V,恒流型输入电压范围多为3-32V。

2、输入电流: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某一特定输入电压时,流入固态继电器输入回路的电流值。

3、开通电压:保证常开型固态继电器输出电路接通所施加在输入端的电压的最低值。类似于电磁继电器的动作电压最大值。该值一般为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电压范围的下限值。即在输入端施加该电压或大于该电压时,固态继电器确保接通。

4、关断电压:保证常开型固态继电器输出电路关断所施加在输入端的电压的最高值。类似于电磁继电器的释放电压最小值。即在输入端施加该电压或低于该电压值时,固态继电器确保关断。

5、反向电压:能够加在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上而不会造成永久性损坏的最大允许反向电压。该值一般确定为输入电压范围的上限值。

6、负载电流范围:在规定环境温度下,固态继电器允许使用的最大稳态负载电流值。一般为标称值,当环境温度升高时,如大于40℃,允许的最大输出电流有所下降。同时还规定最小的负荷电流,一般为50mA。

7、负载电压范围: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固态继电器能够承受的最大稳态负载电压。一般还应规定,固态继电器能正常接通和关断的最小输出电压。

8、阻断电压: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处于关断状态的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能够承受的不被击穿的最大瞬时电压。

9、频率范围:在额定工作条件下,固态继电器正常工作的电源频率范围。

10、断态电压上升率(dv/dt):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固态继电器处于关断状态时,其输出端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上升速率。

11、断态漏电流: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固态继电器处于关断状态,输出端为额定输出电压时,流经负载的电流(有效)值。

12、通态电压降: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固态继电器处于接通时,在额定工作电流下,两输出端之间的压降。

13、开通时间:当使常开型继电器接通时,从加输入电压至保证接通电压开始,输入端达到其电压最终变化的90%为止之间的时间间隔。

14、关断时间:当使常开型继电器关断时,从切除输入电压至保证关断电压开始,到输出端达到其电压最终变化完为止之间的时间间隔。

15、热阻(Rthjc):在热平衡条件下,固态继电器芯片与底基板之间温度差与产生温差的耗散功率之比。

16、浪涌电流:固态继电器可承受的脉冲宽度为50/60Hz,1个周期(20/16.67ms)非重复流涌冲击电流。

17、绝缘电压(输入/输出):固态继电器的输入和输出之间所能承受的隔离电压最小值。

18、绝缘电压(输入、输出/基板):固态继电器的输入、输出和底基板之间所能承受的隔离电压最小值。

19、几个技术名词解释:1“随机控一当输入端施加有效的控制信号时,SSR立即导通,称之为随机控型。2“零控零压差一当输入端施加有效的控制信号时,SSR只能在其输出端点间电压差接近零时导通,称之为零控零压差型。此型SSR冲击电流小,多数场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