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问!!!光纤通信中的CDR与高速数据传输中的CDR有什么分别?

楼主(2011-06-17):
如题,求大侠指点

网友:
主要是标准以及jitter指标方面的区别。光纤通信中主要严格考虑三大jitter指标:jitter transfer、jitter tolerance、jitter generation。而高速数据传输最重要的是误码率指标和jitter generation。

楼主:
再请教“andyseu”大侠那究竟高速数据传输和光纤通信各包含哪些标准啊?小弟刚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望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