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32)

楼主(2011-06-17):
Continue from #31 question, there is isolation cell on netBA with isolate enable pin. When shutdown the block B, will you enable isolate pin first, or shutdown B first? What order it is during block B power-on?

接着上一题提问,在netBA上有一个isolation cell,isolation cell都会有一个isolate enable端,在模块B关断电源时,是先让isolate enable端on哪,还是先关模块B?反之,在开模块B的电源时,谁先谁后?

难度:2

网友A:
先isolate on,再power off,反之先power on,再isolate off。同reset信号与power gated信号的相互次序一样。目的是避免glitch。

网友:
这么早就欧啦。版大再来一道吧

网友(2019-09-19):
引用 网友A:
先isolate on,再power off,反之先power on,再isolate off。同reset信号与power gated信号的相互次序一样。 ...

避免glitch如何解释?

网友(2020-05-18):
请问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