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压buck流片回来问题。

楼主(2011-06-17):
带boost trap功能,内置high side power LDNMOS.
发现boost trap电压上不去,系统无法工作。大家有什么指教?

网友:
好好测试一下

网友:
说太笼统啦,中间可能的问题太多,自己多测试测试,找到正对性问题啦再来问怎么解决会比较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能看懂的估计每几个吧。。。

楼主:
多谢大家,是的,需要测试下,

网友:
只给结果,没有现象。怎么判断

网友:
外接5V+diode应该可以,是不是内部的时序问题吧,

网友:
是上不去还是压根就没升压啊?具体一点嘛!上个图什么的!

网友:
我听我老板说过,bst有时是上不去,这个环路工作不了的话,呵呵,上面的power LDNMOS就开不了,恶心循环就开始了,
应该你的bst有漏电吧,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
问题是这样的,
vin=10v, sw只有3v电压,bst就是4v这样,bst比sw高1V这样,有100ns的高到4.6v这时bst为5.6v,低电平到3v不能到地,
芯片没有漏电。
测试里面的低压供电=4.8v,是好的。

网友:
首先检查low side的driver对不对,对的话再看high side,当然前提PWM比较器和osc输出信号是对的才能开始这样的追踪debug。

网友:
这个真不好判断

网友(2011-08-13):
boost trap 有没有电流流出呢?电压上不去是一点电压都没有吗?
是不是内部regulator不工作?
外加一个电压在BST上,看看High side MOS能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