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前怎样评估FPGA资源是否够用?

楼主(2011-06-17):
设计前期,代码没完成,只是知道要实现的功能,怎样选择器件呢?有没有好的方法呢?或者评估工具呢?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我知道是先设计好代码再选择器件比较好,可是现在时间有点紧张,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可以先写好代码 之后再综合一下  再选器件
要是没有代码 那就要勾画下系统 估计下资源 需要经验了

网友:
主要看你做什么方面,如果只做控制逻辑 ,现在一般的期间逻辑资源都还是比较丰富了 。重点是要考虑内部的存储器资源之类的东西 ,比如做图像处理的话, 那内部的RAM资源就要比较多。锁相环 ,全局时钟资源。IO资源都应该考虑一下。也可以比较一下自己的项目别人有没有类似的产品,看看别人的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目前经验不足,保险点可以选一个资源多的器件,成本有点小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做逻辑设计,就是接口控制,不做任何算法,想用CPLD实现,感觉应该够,但是又感觉资源有点少,怕不够,矛盾哪!

网友:
这个要根据经验来判断了,可以根据以往相关项目来判断,也可以把项目分成若干个模块,去网上找一些类似功能的源码看看面积
或者你也可以大概估计一下每个模块占用的寄存器数目,但这要求你对模块实现很熟悉才行

是在估不准就选个足够大的,这样最方便了,不会出现以后设想不到的问题和麻烦。

网友:
这个和经验非常相关了
然而,举例
1,数据BUS的位宽32bit
2,那么4个周期就需要128个LUT。。。
3,以此类推

网友:
开发前期,尽量弄个大容量的板子吧,开发好了后再选合适的器件。
敢做产品就不要怕花这点小钱。
前期弄的容量小了,后期在代码完成后发现资源不够用,
或占用太多资源导致工作时钟上不去会很杯具的。
后期相对前期的时间更加宝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根据功能,感觉资源在一款CPLD的临界值上,呵呵,也许换个FPGA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经验不足,不过有些固定逻辑确实可以估算下资源,剩下的一些就没底了,呵呵,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很有道理,还是以保险为主,成本不是最关键的考虑因素,学习了!

网友(2016-04-10):
各种容量应该有分几挡。

网友:
先在开发板上试,看看会用多少资源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般fpga资源还是挺多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