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请教各位xdjm,有 verilog 代码生成器吗?

楼主(2011-06-17):
我想 有一个verilog 代码生成器,能够自动生成 一定风格的 或者 格式的  verilog代码,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啊!

网友:
这个有点牛

网友:
有 matlab有个HDL CODER就可以生成verilog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哪个版本的matlab有此功能呢?是不是集成在来simulink中?产生的verilog代码效果怎样?所有常见的模块都可以产生吗?

网友:
有很多。老板雇那么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代码生成器。不过性价比差别也很大,生成的代码质量也是高低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