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用HSPICE仿真时,怎样加一个周期(或频率)随时间可以变化的方波信号

楼主(2011-06-17):
在用HSPICE仿真时,怎样加一个周期(或频率)随时间可以变化的方波信号。请教高手。

网友:
这个要加.sp文件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问题是加怎样的SP

网友(2024-04-30):
vV1 V1 gnd pul(v0 v1 td tr tf tlow tck)
括号里依次为:第一个状态电平、第二个状态电平、第一个跳变点延时、上升、下降时间、低电平时间、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