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复位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1-06-17):
always @ (posedge clk_100m or negedge rst)
if(rst == 1'b0)
     curr_st <= IDLE;
else
      curr_st <= next_st;

复位信号rst是crg模块产生的复位信号,我综合时候,报rst作为了curr_st_reg/D的数据输入端口。

然后我看网表,发现的确rst经过了一堆逻辑处理后接入了curr_st_reg/D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if(rst == 1'b0)
     curr_st <= 0;

楼主:
回复 网友A:

    parameter  IDLE = 3'b000;

    可能是其它什么原因吗?

网友:
if(!rst)
     curr_st <= 0;
else
      curr_st <= next_st;

再不行,检查库里是否有异步复位端的触发器,是否被set_dont_u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还是不行。
    库中有异步复位的触发器,也没设置dont_use。

    复位信号rst是接入了DFF的复位端,但在通过一组合逻辑处理后也接入了DFF的D端。

     我现在有点怀疑是代码风格的问题,可是说不出个具体。

网友:
是有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我们也遇见过. 感觉是因为工具版本的问题.09 10的dc好像都会出这样的问题。
   不过这个应该还好了,反正你用的异步reset的ff,是没多大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DFT的时候,复位信号rst是不能直接接入DFF数据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