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PCIE IP的问题,兼容性?

楼主(2011-06-18):
我用soft ip,在我实验的3种不同型号的计算机上,有1型号工作异常,另外2型号工作完全正常。
我生成ip选了pcie 1.1时,试过pcie 1.0a,问题依旧。
计算机是某国际厂商生产的,应该不是计算机问题吧。

问题具体是,MWR正常,MRD不正常。在不能工作的那计算机上,用片内逻辑分析仪采集tx_data,tx_desc,tx_req,tx_dv,tx_dfr,tx_ws,tx_ack(IP的接口信号,相当于local边)都对,但在计算机端软件读到的全是FFFFFFFF,而tx_data在逻辑分析仪中采到的是00000001,这是为何?

网友:
这种问题,根本没人能帮你。

网友:
可否采样PIPE接口,看看发出去的TLP包是否正确?

楼主:
PIPE接口是接外部phy用的吧(IP的pipe_mode需要设为1),设计中没有用外部的phy器件,用的是FPGA的transeiver产生tx_out,rx_in(IP的pipe_mode已设为0).IP的pipe_mode设为0这个模式可能使PIPE接口无感兴趣的信号出现。但提醒我了,我可以采ip内部信号,但ip内部信号层次、命名都比较不了解,我试试。
谢谢.

网友:
请参考IP Compiler for PCI Express中关于test_out信号的说明,即使你用的内部的transceiver,也是配置成PIPE的模式。

楼主:
感谢您提供的帮助,我再按你的建议试试。
我又找了个国内厂商的PC机,也好使。在不好使的那个机器类型试了3台,都不好使。
目前试过4个型号计算机,3个型号好使(各试1台),一个型号不好使(3台)。

网友:
请问不好使的机器是那个平台的?AMD or intel?个人觉得intel的支持应该会更好一些。

楼主:
04-05年的intel的。E7525 chipset。IORd正常,Mrd异常。

楼主:
winXP SP2,windriver读写的MEM和IO,驱动还没有全部完成。

网友:
IO操作可以,MEMORY操作不行,我在想是否因为MEMORY空间一般比较大,系统没法给卡分配足够的资源,导致无法使用

楼主:
十分大海捞针的找到一段描述:不知是否有关。
可惜的是Intel芯片组E7520和E7320的内存控制器都有问题:在使用支持Intel下一代PCI Express I/O总线的设备时,可能会引起系统死机。这一问题还影响了某些多功能设备,例如多个借口的网络设备。PCI Express对于整个平台来讲十分重要,PCI Express没有在服务器领域得到应用,肯定会削弱平台的优点。这一缺陷同样会影响包括Nocona在内的为工作站系统设计的E7525芯片组,对服务器用户的影响可能更大。Intel曾将Lindenhurst芯片组的存储控制器由C1步进升级到C2步进。目前Intel已经为E7320/E7520芯片组设计出了C4步进的存储控制器。C4步进将与C2步进完全兼容,而且目前的主板电路也不需要做任何改动就可以完成向C4步进的升级。不过由于设计上的一些改动,升级到C4步进将需要主板BIOS做相应的改动。《Intel服务器主板全攻略--Nocona篇》

网友:
十分大海捞针的找到一段描述:不知是否有关。
可惜的是Intel芯片组E7520和E7320的内存控制器都有问题:在使 ...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不大可能是intel的问题

楼主:
不好使型号的BIOS升级无效。
又换了另一型号,仍好使。(共试过5种不同机型,4种型号好使,1种型号不好使)。

网友(2014-07-03):
说得好高深。。一点也不懂

网友(2015-05-22):
跟主板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