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33)

楼主(2011-06-18):
There are 1000 clocks in a design. You guess the constraint cross the clocks is incomplete, and want to have a list of clocks which has cross clock domain path. How do you find whether there is path between 2 clocks?

设计中有1000个clock,你怀疑跨时钟的时序约束有问题,想找出哪些clock之间有real path,请问如何找?

难度:2

网友:
我承认,被1000吓住了。。。。

楼主:
对,check_timing
或者写一个循环,report_timing -clock_from -clock_to

网友:
1000clock不是问题,check_timing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check的话,false path也能报出来?

楼主:
已经设为false path的出不出来都无所谓,我们要找的是那些real path,然后拿给frontend去确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PR的还是得和前端确认那些false path的吧,因为有些时候,刚进来没有qor过的sdc直接用的话,是有点不靠谱的。。。

网友:
   还可以用一个方式,在sdc中预先set一些group, set_group   xxxx -from  aa -to bb  写个循环。

   然后pt 的constraint里面 就可以比较直观的报出来从哪个clock domain到哪个clock domain有问题了。report_constaint.

网友:
先把所有clockgroup去掉 然后报出cross domain的path summary 来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B:

    qor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就是Quality of Results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在sdc文件中查看set_false_path的具体内容,看哪些clock被设置了false path,未被设置的就是有real path的clocks了

网友(2019-10-09):
STA相关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