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7下装hspice200909问题

楼主(2011-06-18):
我是新手,按照论坛上的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45886&extra=&page=1这个帖子装了hspice200909,但是会有下面的错误提示  ,我尝试其他几个版本的也会有这个提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求助前辈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licences有问题,不是win7的是,我的win7安装的是hspice2009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启动awanwaves,只有使用cosm。

网友:
还是不解

网友(2011-09-03):
回复 网友A:

    能否提供以下你的license,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启动不了waveview,你是怎么弄的啊。cosm是什么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