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TAL仿真时无法完成跑Pnoise

楼主(2011-06-18):
这几天好不容易把XTAL的结构定下来,开始跑tran,一切正常,就是振荡幅度的峰峰值只有300mv。起振时间大概1.2ms。之后开始设置了PPS+Pnoise仿真,问题就出现了。仿真总是PSS没跑完就结束了.有时我换到服务器上的cadengce时一开始是可以跑完PSS和Pnoise,但是之后又不行了。详细的提示如下图。       哪位有设计XTAL的经验的大侠来帮小弟解决这个问题?

振荡核心电路输出电压波形

振荡核心电路输出电压波形

峰峰值约300mV,可能太小了

峰峰值约300mV,可能太小了

PSS设置

PSS设置

Pniose设置

Pniose设置

跑PSS+Pnoise后出现的错误提示

跑PSS+Pnoise后出现的错误提示

网友:
对于这么高Q值的振荡器,个人感觉仿真器无能为力。试试将beat frequency填大一些,比如40MHz。

网友:
点数太多了。
建议10倍频 就只模拟一个频率点
此外,模拟的时候,算法选择gear on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