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下载电缆的排线能自己做吗?

楼主(2011-06-18):
下载电缆上那个一头插仿真器盒体,一头插目标板JTAG的排线老是搞丢,xilinx又不另
配,想自己做些,谁知道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压接头?

网友:
线当然可以自己做,但是压接头不好找,那种头是美国标准头,比中国的小。如果用中国的头做的线会插不进去,不过你可以把仿真器的卡槽两侧给剪了。当然如果你能找着那种小头的话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