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34)

楼主(2011-06-19):
What are various statistics available in IR-drop analysis reports?
IR-drop的分析报告里面都包含哪些内容?

难度:2

楼主:
至少包括
各种mode下的static和dynamic IR-srop report,其中drop的容许范围可以参考厂家的意见
function mode下的EM report和RJ report

网友:
只看过 static/dynamic ir drop. em violations. RJ是啥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模拟给数字供电,考虑到IR drop,模拟的电源信号是否要给power ring不同的位置拉几根线,比如见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RJ指的是Current Density 见于Encounter power system User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