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问个esd的问题

楼主(2011-06-19):
同样是500/0.5的ggnmos作esd cell,是10个50/0.5的esd性能好,还是5个100/0.5的性能好..有人说单个的width越小,单元数目越多,esd越好,是这样么

网友:
一般foundry的manual上会有建议。一般而言width在20um到50um之间。如果是低电压IO,gate length 较小,单个finger的width也相应要小些。

楼主:
对啊,要求20-50um的width,如果总宽是1000,那是20um的做50个,还是50um的做20个好.

网友:
我们一般做25um到35um.有时候要将就版图.

网友:
结合layout顶尺寸,尽量让放电的metal够粗壮就好了,你实在纠结就用30-35吧,绝对可行。

网友:
我们常用的是25和30两个值,这个design rule 上都有说明的,一般是20~50,还有总的width一般要够420,你再根据pad的pitch和大小就基本上可以确定用什么值比较合适了。

网友:
到底哪个最好 需要做test device,流片TLP测试后才知道,按理来说,既然foundry的rule上面有single finger width和 total width的尺寸,那么任意一种不违反rule的组合的ESD器件都应该是满足最小ESD级别的(比如说HBM 2kV),foundry应该是做过测试的。
实际情况根据芯片的PAD的面积限制来做了

网友:
finger 越多 也不一定是好事情。多了,如果不均匀触发的话,还是挂掉。 每个finger自己要注意ESD设计。一般finger不用太多吧,当然要结合你版图了。

网友:
    finger太多,可能会产生泻电不均的情况,有可能测试过不了,finger太少,单个管子太大,也可能在单个管子出现相同问题

网友:
菜鸟想知道500/0.5,50/0.5的这两个参数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
finger太多,可能会产生泻电不均的情况,,finger太少,单个管子太大,也会出现不均匀开启的情况,一般是20~50之间,而且分的时候都不是分成奇数个

网友:
同样是500/0.5的ggnmos作esd cell,是10个50/0.5的esd性能好,还是5个100/0.5的性能好..有人说单个的width越小,单元数目越多,esd越好,是这样么

就LZ提出的2中情况
A:10个50/0.5的esd
B:5个100/0.5的ESD
应该是A情况好

一般情况下:
10个50/0.5,版图绘制后,可保证Drain在中间;
5个100/0.5,版图绘制后,Drain在边上,易发生finger嵌套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