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无源低通滤波器的设计

楼主(2011-06-19):
需求:

我要设计一个无源低通滤波器,-3dB截止频率是40MHZ,如何保证低通滤波器设计成功?

网友:
设计好之后可以通过pspice仿真一下~~~

网友:
设计好跑仿真

网友:
换一个做过这种滤波器的人做可以保证成功

网友:
具体看你是想要那种滤波器  巴特沃斯,贝塞尔,切比雪夫。特性是不一样的

网友:
如果参数控制得当的话 椭圆滤波器的性能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