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分析spef文件时遇到的错误

楼主(2011-06-19):
encouter布局布线后导出来spef,然后加入到pt查时序,出现了下面的warning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r638/FE_PT1__P3_N861_'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P3/N861'.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P3/add_679/FE_PT1__P3_N856_'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P3/N856'.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add_1_root_P3/add_675_2/FE_PT1__P3_N856_'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P3/N856'.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P3/add_677/FE_PT1__P3_N838_'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P3/N838'.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P3/add_677/FE_PT1__P3_N833_'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P3/N833'.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P3/add_679/A[25]'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n4955'.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P3/add_677/FE_RN_2637_0'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FE_RN_2637_0'.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P3/add_679/FE_PT1__P3_N834_'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P3/N834'.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P3/add_678/FE_PT1__P3_N834_'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P3/N834'.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add_1_root_P3/add_674_2/FE_PT1__P3_N832_'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P3/N832'.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P3/add_677/FE_PT1__P3_N832_'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P3/N832'.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P3/add_678/FE_PT1__P3_N832_'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P3/N832'.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r638/FE_PT1__P3_N476_'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P3/N476'.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P3/add_677/A[31]'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n4997'.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P3/add_678/n4997'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n4997'.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add_1_root_P3/add_675_2/FE_PT1__P3_N859_'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P3/N859'.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add_1_root_P3/add_674_2/n4960'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n4960'.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add_1_root_P3/add_673_2/A[26]'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P3/P3_operand_B_shift[26]'.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P3/add_679/A[30]'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n4927'.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P3/add_677/n4927'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n4927'.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P3/add_678/A[30]'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n4927'.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add_1_root_P3/add_675_2/CI'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P0_P3_condition_code[0]'.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P3/add_677/FE_PT1__P3_N831_'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P3/N831'.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P3/add_679/A[29]'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n4501'. (PARA-007)
Warning: 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 'add_1_root_P3/add_673_2/FE_PT1__P3_N496_'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P3/N496'. (PARA-007)

好像是这些管脚没有标注上,不知道这个warning怎么修改啊?是什么时候出错了?encouter导网表还是spef文件出错了,求高人指点~~

谢谢~~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encounter在verify的时候有个warning :
OFFMANUGRID: Regular Via of Net rf/gprb/wdi_b[5]  ( M5 )
Bounds : ( 227.355, 506.045 ) ( 227.684, 506.245 )
是不是说布线时线偏离了工艺格点,自己通过手动已经解决了,只是想让高手给讲解一下,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影响?

网友:
在enocunter里面查一下那些Unconnected hierarchy pin的连接,如果是空的,就可以不管它,如果不是空的,就要verifyConnectivit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查过connectivty,没有错误,我去看看那些pin,看到底有没有?

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offmanugrid,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了网表,那些pin确实是没有连接的。看来可以不用考虑了。我有个疑问:encounter跑出来的时序,和到处spef文件在pt下分析,
这两个哪个更有说服力??

  我在encounter下,时序是slcak=-0.5ns;但用pt跑spef,slcak是正的。

但是记得之前跑过另外一个网表却正好相反,所以不知道这两者哪个更有说服力???

还请指教~~

谢谢~~

网友(2013-12-25):
回复 网友B:

    如果ocv uncertainty等参数设置一样的话,肯定是pt为准了,但是从我目前做得项目看,就算encounter悲观些,一般不会偏离那么大,所以你还是好好找找原因。我估计是你encounter里面的参数设置的悲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