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低功耗时钟延时电路

楼主(2011-06-19):
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方法实现时钟延时?我知道用反相器的话可以实现,但是如果要延时1/4个周期的话,
用反相器实现功耗会很大。

谢了!

楼主:
有没有哪个大虾能够帮忙解决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2012-06-11):
回复 楼主:
你最后是采样什么电路实现延时的啊?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2012-08-21):
回复 网友A:

    只能得到频率减半的四象信号。方法:二分频后用XOR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