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释什么事dmos啊

楼主(2011-06-20):
最近看到除了cmos 还有dmos 哪位大神详细解释解释

网友:
double-diffusion MOSFET 双扩散MOSFET,是一种功率器件,可以承受高源漏电压、大电流,可以分为垂直型和横向型两种,BCD工艺提供这种器件。不少模电书或关于器件的书中有更详细说明。

网友:
去百度查吧 资料也挺详细的

网友:
找功率器件方面的书上面一般都有

网友:
2楼讲的很真切,纯属灌水

网友(2025-04-15):
DMOS(Double-diffused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是一种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OSFET),广泛应用于功率放大和开关电路。DMOS器件的主要特点是具有高击穿电压、低导通电阻和高速开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