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设计一斩波运放 现在缺少一个rc的无源低通滤波不知道怎么加

楼主(2011-06-20):
M1~M4(实际上我刚改成四个传输门就开关电路)是斩波调制的部分 使用的是方波信号控制   M5~M8是电路的斩波解调部分 电路功能是将小信号经斩波调制 然后滤除高频位置的热噪声和失调电压 然后解调的 先需要加一简单的RC无源滤波器 不知道该加在什么位置 谢谢

网友(2011-08-31):
就加一个最简单的就可以吧

网友:
就加在输出的后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