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牛们关于LC-VCO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6-20):
我在设计VCO时,把控制电压接在MOS变容管的正极以及负极这两种情况下,相位噪声相差很大,这两种情况振荡频率相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Vctrl应当接负极,负极会couple substrate的noise.

网友:
回复 楼主:

    PMOS变容管一端是G,一端是SDB,性质完全不一样,一般把栅接输出节点吧~

网友:
首先,做工程的人,相差很大到底是多大请说清楚。
说个思路自己去找答案吧,正接和反接的电容调节曲线是不一样的,所以先把两种情况下的KVCO仿真出来,在仿真一下相位噪声,对比一下noise summary,不出意外应该电流源和电源来的噪声比例增加了。具体为什么看看书吧

网友:
一般SDB接Vctrl,如果varactor是NMOS in Nwell 结构,这个Nwell对称底会有很大的寄生电容,如果SDB接到VCO 输出端,这个寄生电容会影响tank,但是如果SDB接到Vctrl,VCtrl是DC,这个寄生电容不会影响Vctrl,也不会影响Tank。

网友A(2023-01-28):
这主要是两种接法的可变电容的Q值不一样引起的。

网友(2024-07-16):
引用 网友A:
这主要是两种接法的可变电容的Q值不一样引起的。

您好,请问如何仿真MOS可变电容的Q值呢

网友(2024-09-25):
SP参数仿真,用Y参数,等效成电容电阻并联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