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悲催了, 盼大大, LEF techfile中没有完全涵盖住 Design rule, 怎么办?

楼主(2011-06-20):
S* 公司(此处省略3字母)0.18um工艺, library是A公司(此处省略2字母), Design Rule关于Metal部分的第六项是“Min region area”,
可LEF中没有定义Min Region Area, 只有定义width, space, resistance 什么的, 结果导致Calibre对Layout做DRC报错太多,基本上都是“Mn_6”的错误!

这可怎么办啊, 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大大吗?

网友:
S* 公司(此处省略3字母)0.18um工艺, library是A公司(此处省略2字母)。。。。。精辟啊
办法,1,你手改tf,把该加的加进去
2,改layout,如果只是某几个instance的问题
3,跟foundry去扯皮、、、

楼主:
谢谢大大, 扯皮归扯皮, 我想问问LEF techfile 里是否可以描述 “最小面积(Min region area)"? 如果可以, 语法是什么呢?我想这可能是问题关键所在。

网友:
这个不清楚,看样子你是玩cadence的。。。。具体语法去查帮助吧。
最小面积一定是可以描述的

网友:
MINENCLOSEDAREA   0.36

楼主:
MINENCLOSEDAREA   0.36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大, 我去试试。 A公司的LEF真是坑死人了, 为啥不能完全涵盖Design rule的要求呢?

网友(2017-06-27):
回复 网友B:

请问最后是自己改tech lef的吗?这样可行不?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估计要自己动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在tech lef中加MINENCLOSEDAREA 0.5或AREA 0.5都不行啊,在encounter中tech lef应该加入什么语句可以不产生metal area不够的drc 错误呢?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赐教啊,  我试了在tech lef中加MINENCLOSEDAREA 0.5或AREA 0.5都不行啊,在encounter中tech lef应该加入什么语句可以不产生metal area不够的drc 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