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的选取

楼主(2011-06-20):
Dear:
   请问有哪位大虾有关于工艺选取方面的资料啊:eg:单阱,双阱,三阱的选取.......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倒是比较少,主要看特殊器件的要求,然后厂家的网站上一般都会推荐吻合的工艺查询条件...

网友(2011-07-25):
一般选取工艺不是根据单阱,双阱,三阱来选。而是看你需要什么样的器件来选择。比如是否需要isomos,高压这些。

网友:
twin well , triple well都是90nm以下的东西吧,

各个fab差不多,  看中一个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