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SE 6.6e 添加库

楼主(2011-06-20):
在给modelsim se 6.6e 添加库时发现,当添加cyclone iii, cyclone iv的时候,编译出错,提示找不到一个名为“altera"的库。打开源文件发现里面用到 "altera‘库。但是在quartus 安装目录下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有这个库。有知道的吗?

网友:
换个方式 进行下去:

仅仅把需要使用的 lib文件加入工程,作为一个 源文件 一起编译

LZ的license能share下吗?
现在找个license

网友:
可以下载 altera modelsim 版本软件,altera的官方网页上就有,里面altera把所有的库都编译好,你可以参考它是怎么编译的 ,或者在安装目录sim_lib下有库文件,但是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