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代码到VHDL代码

楼主(2011-06-20):
有一句代码是用verilog写的,但是,到vhdl里边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因为要把一些VERILOG文件转为vhdl文件。使用xhdl转换的话直接
verilog: Wdata_R = Wdata + k<<8 ;
转换之后:

Wdata_R := ShiftLeft(Wdata + to_stdlogicvector(k, 24), 8);

不知有没有办法可以转换过来??

楼主:
Wdata_R := Wdata + CONV_STD_LOGIC_VECTOR(k, 24) SLL 8;
同样的xhdl软件转换的,就是不一样,看心情。
哎。

网友:
SIGNAL k_std : std_logic_vector(23 downto 0);
SIGNAL k_sll : std_logic_vector(23 downto 0);

k_std <= CONV_STD_LOGIC_VECTOR(k, 24);
k_sll <= k_std(15 downto 0) & X"00";
Wdata_R := Wdata + k_sll;

这样?感觉有点小复杂。
PS:ise不支持SLL等移位语法,quartus不清楚

网友:
quartus市支持移位计算的,<<这种计算可以简单的在低位添0,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