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后端设计中需要几个sdc文件?

楼主(2011-06-20):
根据不同设计,后端设计需要不同的sdc文件
dc出来的sdc,根据具体设计情况修正的sdc,pt用的sdc……

如果有一个统一的sdc文件,是不是设计条件不苛刻的情况才能实现?

网友:
其实应该按照下面来分:
function sdc
scan sdc
memory bist sdc
其他特殊需要的sdc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其他特殊SDC主要指哪些方面的啊?

网友:
我认为: 为了STA与PR Tool 的match,有时可能需要修改sdc,例如某些高频Clock 或者超低频的Clock的Margin可以调整。某些IO Port上的Timing constrain也可以适当修改以适应不同的Tool的口味。

网友:
比如你需要进行特殊测试时用的特殊sdc等,这个要根据具体设计定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sdc。。。

网友:
Functional SDC for timing closire and Test STA with test constraints is good.

网友(2014-03-04):
It's a very good problem.
For the backend, also we have the sdc policy that means sometimes we need update the sdc for timing closure.
If you can only use one sdc for both dc and icc, then , congratulations, you have a very experienced team.

网友(2014-04-16):
回复 网友B:

    请问在DC做完的网表基础上,做SCAN CHAIN时,需要source有关时钟约束的constraints.tcl文件吗?另外,做PR时,是read DC产生的SDC文件还是SCAN产生的SDC文件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