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推荐下讲前端设计中DFT问题的文章

楼主(2011-06-20):
例如,async的reset,带memory的,这样的情形中scan的结构应该怎么设计?
求推荐 拜谢~

网友:
同求,做FPGA设计的如果想转做ASIC前端,要学哪些东西啊?

网友:
DFT 有autofix功能选项, 打开并做相应设置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后的办法是直接找你们的DFT工程师去问。

有点没太明白,1、异步复位是什么意思,复位没有进行同步处理?
                    2、强调带memory是想进行mbist和ram_sequential测试吗?

网友(2011-07-26):
作scan的时候需要把memory bypass掉,mbist逻辑一般提供这种功能。
异步reset一般是disable掉,方法有很多。

网友(2019-01-08):
回复 网友A:

autofix 會導致塞入過多的mux 影響perform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