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mb不为零,为何?

楼主(2011-06-20):
实际电路仿真过程中,把S,B短接后,为何gmb不为零?

网友:
看看gmb的定义
sb短接时不会为0的

网友A:
仿真的结果给的是直流的gmbs,这个值总是存在的,与源端接不接衬底无关,他们不相接的话只是会改变gmbs的值,若相接,在交流分析时是因为vbs=0,故gmbs×vbs=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非常明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忘了提醒,gmbs仍是交流参数,我说的直流是指在一定的静态工作点上求得的gmbs

网友(2023-08-18):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结果给的是直流的gmbs,这个值总是存在的,与源端接不接衬底无关,他们不相接的话只是会改变gmbs的值 ...

谢谢您,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