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大家关于macro和memory的区别?

楼主(2011-06-20):
macro和memory是同样的概念吗

网友:
memory是macro的子集

网友:
memory是一种Macro

楼主:
那么匹配

网友:
一般不会,而且也没有必要抽里面的布线RC
如果想要的话,也有办法,比如用calibre

网友:
Hard Macro 不需要Extract,但是如是Soft Macro 应该要的。

网友(2012-09-25):
有更为详细基础的解答么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