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v4的XC4VFX140的配置芯片解决方案

楼主(2011-06-20):
最近一个项目要用到Xilinx的V4系列的FPGA,XC4VFX140,需要采用并行的PROM进行加载,手册上说让用两片XCF32P,有没有用通用FLASH加载不用CPLD的方案?想用一个片子代替两片XCF32P,那位用过的给个型号,万分感谢!!!!!

网友:
看你的程序有多大,来选flash容量。我用过ATMEL的flash加cpld方案配置,cpld只是起到一个中转作用。不过现在都不用cpld了,直接用个flash+mcu通过spi方式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