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的功耗估算工具怎样用? vcd文件怎生成?

楼主(2011-06-20):
最近在用quartus的自带的功耗估算工具进行仿真的时候,工具提示要VCD文件,请问大家VCD文件怎样生成?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FPGA功耗估算工具啊?谢谢大家了啊

网友:
他们有功耗估算的Excel表格,不过需要自行估算资源占用、时钟资源使用、高速接口等占用情况。

网友:
VCD文件时仿真文件,不是一句能描述的,你好好看看modelsim或者VCS这些仿真工具的手册
功耗包括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静态功耗比较好固定,他们应该有相应的测试数据,动态功耗跟测试激励有很大关系,他应该是看你正常应用情况下的激励,以便给出准确的功耗估值

网友:
找到对应的excel表格做个粗略的估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