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SE12.3 中的很多IP核不能用

楼主(2011-06-20):
我用的是ISE12.3  ,里面很多IP核不能用,我想用RocketIO,这么才可以用这些不能用的IP核 ?

网友:
估计是license的问题吧

网友:
是没有安装吧??

网友:
一个是license问题。另一个则是你的器件选型问题。不要以为你的逻辑资源够了就能用这个核,这个核是有专门的硬件结构的,只有有这个结构的fpga才能使用这个ip核。

网友:
应该是license和器件对应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licence的问题吧

楼主:
谁能给一个可以用的lisence?谢谢

网友(2014-08-31):
今天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是你建立工程的时候,选择参数的时候的问题,不是license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