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的net的有选择性导出到GDS

楼主(2011-06-20):
icc中的几个没有连接到port上去的net(不是全部的net),怎样导出类似于label的标识到gds中,以供lvs做检查呢?
全部的net我知道是set_write_stream_options中net的相关选项,但是我只想输出其中几个net(vdd和vss),应该怎么做呢?

PS:
我另外尝试了
create_port {vdd vss}
port_connect vdd vdd
port_connect vss vss
这种方法,但是发现布局布线后net vss/vdd没有连到port上去,所以才考虑选择性输出net这个方法,恳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多谢!

网友:
VDD VSS直接写上去不就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create_text -name -origin... -layer M1TEXT -hight 1 VDD
create_text -name -origin... -layer M1TEXT -hight 1 VSS

标记到了网络上,可是就是倒不进GDS(在virtuoso里面看不到M1TEXT层的标记),我查过了icc和virtuo的*.tf文件是一致的,实在找不出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
1. 試試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output_pin {text geometry}
2. check ICC 的stream inout mapping tab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仁兄,port的label我用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output_pin {text geometry}输出了非port的net我用create_text也输出了,多谢各位大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