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的顶层是bdf类型文件,能用modelsim进行仿真吗?

楼主(2011-06-21):
quartus的顶层是bdf类型文件,能用modelsim进行RTL仿真吗?谢谢

网友:
不可以。
但是,你可以通过quartus转为verilog或者vhdl再来仿,也可以自己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换为hdl文件后,能不能直接在QUARTUS中直接启动modelsim,

    还是需要,在modelsim中建工程,将转化的hdl文件添加到工程中去?

   谢谢!!!!

网友:
不能的,modelsim只能仿真 verilog,systemverilog,vhdl,(systemc,C,C++)需安装C编译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直接在quartus里边直接调用model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