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门控时钟在cts中一般是怎样做的?

楼主(2011-06-21):
是把icg单元当做leaf cell来做呢?
还是当做sink cell来做?
前者时序上更容易做一些。但是后者需要更少的icg单元,并且功耗降低的更多。

网友:
leaf pin 和 sink pin 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吧?

ICG一般不做leaf pin和sink pin处理,而是作为clock tree的一部分

楼主:
哦,对不起,我说的应该是root pin。
您的意思是不用特意指定ICG在时钟树中的位置喽?
cts工具会在timing,power中自己做权衡?

网友:
只要你的tool认出你的icg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