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36)

楼主(2011-06-21):
What is SSO? How to calculate the SSO in pad ring design?
什么是SSO,设计PAD ring时,如何计算SSO?

难度:3

网友:
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不过公司从来没安排我做过pad相关的东东,悲哀啊

搬个板凳,看看楼下的答案

网友:
sso ,即simultaneous switching ouputs,即允许同时切换的信号IO的数量。多个信号IO同时切换时,因更多电流流过pad ring,在pad电源IO的bonding wire及片外引线上的电感上,产生Ldi/dt的压降。也即ssn,同时切换噪声。主要是会引起地弹,即ground bounce。
避免sso有很多方法。如增加供给pad用的电源IO数量,采用double bonding或triple bonding,采用slew rate control的IO,避免把pad电源IO放在corner上(corner处bonding wire引线最长,L最大),等。
主要还是采用增加pad用电源IO数量的办法,计算方法一般foundry会提供,一般是给每个信号PAD一个DF值(还要根据bonding wire电感值做出选择),把自己用的所有信号IO的DF值加在一起,能得出所需要的PAD的数量。
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

题外话,希望版大多出些4-5难度的题,过过瘾

网友:
根据padring p/g EM能力,一个pad的open-drain 电流,预估可以同时可以动作io 数量,我们一般预算power pad to power pad max res <4欧。

网友:
我是新手,怎么都是陌生名词啊。。。

楼主:
3楼正确

网友:
这个为什么工具不直接给出结果?

感觉目前的设计流程还大多是工程师驱动,IC设计完全可以由EDA工具驱动。

楼主:
太简单,而且没有统一的格式,EDA工程师们懒得做。

如果什么都是由EDA工具驱动的话,我们靠什么混饭吃?

网友(2014-11-19):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 DF值

网友(2016-05-13):
回复 网友A:

   SMIC工艺库里面怎么找提供DF信息的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何从SMIC工艺库文件中查找关于DF的信息,不然怎么计算SSO?       找半天没找到在哪个文件里面

网友(2016-08-03):
学习了,收获一个新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