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寄生参数提取后的spef文件在PT中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1-06-21):
请教各位大大,用Calibre PEX对ICC导出的GDS文件进行寄生参数提取出来的spef文件,放到PT中再进行静态时序分析的时候(PT使用的网表是也是ICC使用的网表),PT报错,说SPEF文件中的网络名都找不到,一般是什么原因呢?是PT使用的网表不对还是提取SPEF有问题呢?

网友A:
我记得PEX出来的spef里面hierarchy带/X(不是很确切),要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涛大~我在想是不是我在PEX提取的时候不用该选transistor level而应该选gate-level或者hierachy,因为PT中用于分析的网表文件是门级的、全是standard cell,所以抽取到晶体管级的话自然会产生不对应的情况,但是选gate-level或者hierachy又要提供h-cell文件,不知道这个文件上哪里找?或者这个文件在LVS过程中就产生了?

网友:
应该选gate-level,
缺少的文件到哪里找,我也不知道

网友B:
hcell自己写一个就可以了,把所有std cell和MACRO IP的名字重复下就好了

楼主:
嗯我自己写了一个hcell的列表,设置的gate level和SPEF+PRIMETIME格式,PEX可以输出了,可是生成SPEF后导入到Prime Time中报错,内容基本上就是PT使用的verilog网表中找不到SPEF中对应的网络标号,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呢?我PT中用的verilog网表是ICC布局布线之前使用的网表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了在icc中p&r完以后用write_verilog输出的.v网表,net也没有这么复杂,跟p&r之前的差不太多,请问是我输出.v的时候还要进行什么设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看.v里面的net信号的定义,比spef里面的net数量少很多。设计不大,cell不多,只是我来走设计流程的一个小模块。

楼主:
我看了一下,Calibre PEX提取出来的SPEF文件的网络名部分如下:
========================
*NAME_MAP
*1        Data_In[0]
*2        Data_In[1]
*3        Data_In[2]
*4        Data_In[4]
*5        VDD
*6        VSS
*7        Data_Out[0]
*8        Data_In[6]
*9        Data_Out[6]
*10        Data_Out[1]
*11        Data_In[7]
*12        Data_Out[7]
*13        Data_Out[5]
*14        Data_Out[8]
*15        Data_In[3]
*16        Data_Out[10]
*17        Data_Out[11]
*18        Data_In[5]
*19        Data_Out[13]
*20        Data_Out[15]
*21        Data_Out[12]
*22        Data_Out[14]
*23        Data_Out[4]
*24        Data_Out[2]
*25        Data_Out[3]
*26        Data_Out[9]
*27        Clk_In
*28        N_Rst_In
*29        Init_In
*30        U53/M1
*31        U53/M4
*33        crc_shift_reg_reg[12]/M7
*34        crc_shift_reg_reg[12]/M24
*35        ........
*36        ........
========================

红色标记的这些信号其实是CELL内部的网络信号,按照本意应该是没有的(verilog网表里面没有这些信号),请问各位大侠是我提取过程中有什么地方没注意吗?(PEX中我的设置是设置的gate level和SPEF+PRIMETIME格式)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存在

网友:
多了没有关系,别少就行了

楼主:
但是涛大,在primetime里面它会报类似下面的错: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crc_shift_reg_reg[12]/M7' in design
应该是verilog网表里面没有这些信号而导致的,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用不着的东西,在verilog网表里面找不到就找不到呗

用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看一下结果,如果都反标了就行了

网友:
Calibre不能抽gate level的spef吧, 建议LZ还是用S公司Star-RCXT和C公司Fire&Ice做这些事吧。

楼主:
恩多谢涛大和chris的解答~

网友:
把calbire的runset贴出来,应该是你没有提取好。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2011-09-01):
同样的问题阿,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呢,坐等大神啊

网友(2014-03-07):
回复 网友B:

您好,最近在提参数,要门级的,请教一下hcell文件怎么写呢,谢谢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那个hcell文件怎么出来的,谢谢呀

网友(2015-03-25):
回复 网友D:

网友(2015-12-21):
同样的问题,抽的spef带晶体管,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您用calibre pex 给PT抽spef的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抽出的spef带有晶体管。谢谢!

网友(2016-08-29):
回复 2# 你好,请问您说的 “/X”不确切是什么意思,所说的“去掉”,是直接把文件中的 “/X”删除吗

网友F(2018-03-06):
回复 楼主:

   碰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04-08):
引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么?

网友G(2020-12-02):
改成gata_level,加hcell,生成的spef还是带晶体管信息啊,还是报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itypec/Xirxpath/Xirxpck/Xihdinfo/Xu18/MMP1/d' in design 'xxx' (PARA-124),请问有解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成gata_level,加hcell,生成的spef还是带晶体管信息啊,还是报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itypec/Xi ...

已解决,要设置的东西挺多的。

网友(2021-01-21):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Calibre PEX提取出来的SPEF文件的网络名部分如下:
========================
*NAME_MAP

你好,我用QRC抽spef的时候,抽不出来Name map 的信息是为什么呀,你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2025-02-10):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PEX出来的spef里面hierarchy带/X(不是很确切),要去掉

请问您知道详细的设置吗,我现在也要pt用,但是提不出来门级spef,

网友:
引用 网友B:
hcell自己写一个就可以了,把所有std cell和MACRO IP的名字重复下就好了

请问您知道calibre的详细配置吗,我现在提取不出来门级的,只能提出来晶体管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请教下您有详细的calibre设置吗,我先也需要门级,但是提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