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RC rule 问题

楼主(2011-06-21):
SLOT.F { @ If using the wide metal defined as being > 30um,the metal slot must be placed for releasing stress.
  A = (ME4 INTERACT COVER) WITH WIDTH >50
  B = ME4 NOT A
  SIZE B BY 15 UNDEROVER
}

SLOT.F { @ If using the wide metal defined as being > 30um,the metal slot must be placed for releasing stress.的意思大概是说M4>30um时要放slot;

A = (ME4 INTERACT COVER) WITH WIDTH >50
  B = ME4 NOT A
  SIZE B BY 15 UNDEROVER
}这两条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宽金属需要做slot metal

网友:
看來好像是真的要做slot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宽的金属来说,为了保证密度,必须做slot

网友:
a是me4大于40u的时候,b是me4但不是slot,将b先扩大15u再缩小15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