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进行LVS验证时出现如下信息

楼主(2011-06-21):
******************************************************************************
                  COMPONENT TYPES WITH NON-IDENTICAL SIGNAL PINS
******************************************************************************
      (Cells with the same ( or corresponding ) name that have different signal
       pin names are listed below.  Pins that do not appear in all corresponding
       cells in both source and layout are ignored by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Layout Component Type:  ARM_64x8_bit (46 pins)
Layout Extra Pins: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Source Component Type:  ARM_64x8_bit (37 pins)
No Extra Pins.

我用的是calibre2008,这个ARM已经在rule中设置了Box,不知为什么版图中多出了几个Pin?

网友:
diffcult to answer ,to little info

楼主:
我用Calibre 2009验证,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难道是bug?

网友:
大家多提供意見吧

网友:
这些pin可能是vdd vss之类的,在layout.sp 与nelist中对比pin你就会发现不同之处。

网友:
一个可能是ARM出pin区域各层metal之间没有via链接,导致layout识别认为是不同的pin,这是做black box处理后常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