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都需要满足巴克豪森准则吗?

楼主(2011-06-21):
请问大家是不是所有振荡器振荡都需要满足巴克豪森准则?还是只有环形振荡器和LC振荡器满足?

最简单的由一个施密特触发器和电阻电容形成的振荡器(如下链接所示图,IC为一施密特触发器)怎么用巴克豪森准则来解释呢?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Schmitt+Trigger+Oscillator&in=12097&cl=2&lm=-1&pn=19&rn=1&di=28855004085&ln=1992&fr=&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pn19&-1

网友:
巴克豪森准则貌似是环形振荡器的标准哦,不很懂,学习ing,单独一个LC貌似不是这个准则。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回答错误了哈,,很久没看这方面的书了,弄错了。巴克豪森准则 对所有振荡器的。。。这个准则其实就是个反馈机制。。。反馈必须满足它的2个条件才能使电路震荡。。

楼主:
    LC振荡器确实是满足巴克豪森准则。但是我所示的这个图,即用施密特触发器形成的振荡器怎么满足巴克豪森定理,尤其
是总相移360度?

网友:
如果是LC这样的单频振荡器比较容易解释。但是环形或者施密特触发器构成的这样的振荡器是多谐振荡器,所以用巴克豪森准则解释不是那么清晰,但是实际上还是必须满足这个条件的

楼主:
环形振荡器应该还好理解,拉扎维那本书就是以环形为例的。
只是不知道施密特触发器这样的振荡器怎么用巴克豪森准则解释呢?
我感觉完全解释不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正反馈系数大于负反馈系数的时候,其实可是可以振荡的。

网友:
RC振荡器怎么解释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感觉环形振荡器即使不满足巴克豪森准则照样能振荡,只要加初始启动。

网友(2016-12-28):
请问LC振荡器是怎么符合巴克豪森准则的?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
好像应该是